发现一个不容易注意的现象,横轴垫圈厚度会一直变薄

楼主(2017-05-20):
很惊人,一直以来我发现每次上新横轴时候都是松紧度合适,飞了一百起落,大桨夹就开始晃荡。然后我要加一点纸垫片塞到o圈里面垫高,或者把横轴挫短一点。
直到今天,我突然想起来换一对新的铝圈,然后我发现,横轴好像短了好多,大桨夹轴承卡死了。
我把新旧铝圈对比拍了,旧的差不多薄了一大半。

至于新的感觉太厚,飞起来轴承卡,震动大,转速慢时候双桨,高速可以甩平。
我的解决办法是挫薄一点铝圈,直到大桨夹刚好顺滑而不晃荡。

网友A:
发现一个不容易注意的现象,楼主还在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不容易注意的现象,楼主还在用XP

想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在美国用盗版windows和office在日常生活中会被鄙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在美国用盗版windows和office在日常生活中会被鄙视吗?

美国用盗版Windows和Office的肯定有,但我知道的不是很多,因为没那个必要。比如一般公司和学校的机器都是从微软购买的正版系统,员工有的也有免费的操作系统可以用。我自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可以免费下载微软的全系列正版软件,包括Windows、Office、以及Visual Studio等等。不过我自己的电脑实际上没有用学校的,而是本来买的时候就自带了正版的Windows 8,后来免费升级成了Windows 10。我的PC版Office 2013是从学校下载的正版,而Mac版的2016是上次打折花了5美元买的,总之基本都没花钱,所以没有理由去用盗版。公开场合的话,别人知道你用盗版肯定是不大好的,虽然估计也没人去举报。。

网友:
一直觉得win98最好用

网友:
说XP勒索病毒的重灾区
不过,言归正传,楼主的帖子要顶

楼主:
对于老美买个软件钱不是问题,我这xp7年没重装过,也没中毒过

网友:
这个铝合金件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之前一直在换轴承和橡胶圈

网友C:
版主,我看了你的k120快速钟摆视频,我发现我买到了嫁120,我的120钟摆只能很慢,类似彩虹,快不了,打舵发点,快点就严重掉转,控t8fg加高频头,油门100,现在只能调小舵量到70,但是飞机是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看了你的k120快速钟摆视频,我发现我买到了嫁120,我的120钟摆只能很慢,类似彩虹,快不了,打舵发 ...

这个不好判断,如果是刚接触小鸡。可能是手法不熟悉。

如果不是手法问题,那么就是飞机问题,机械和电装都有可能。

因为正常的2s小鸡,钟摆动力都不是个事

网友:
打个比方,我正常正飞全螺距上升,都严重掉转,完全没有你们视频里那么暴力,你说你调的螺距有14度,都不掉转,我已经调很小螺距了,都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