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电调(40A)四轴上拆下后不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2017-05-20):
从四轴上拆下一好盈电调和一个2212
电机
,做风动船用。接好后只有滴滴声和电机颤动,就是不转。不知是何原因如何解决,特来求助。

网友A:
推油门电机颤动? 缺相吧? 插头插插好或者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C:
检查信号线是否有虚接,检查接收机电压正常?

网友D:
电调油门行程重新设置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3楼说对了,忘了校准油门行程。老了老是丢拉四的。

网友:
油门行程是拆装以后必须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