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时针自旋飞机会晃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7-05-20):
450飞机,是不是舵机虚位导致的?顺时针就还好,逆时针就明显晃动,头子是tg的,战斗成色了,7075的长主轴,因为和中联螺丝孔位有偏差,在中联里垫了几个垫片,这样有没有影响?坐等高手解答,拜谢!

网友:
同问。。。Esky改了无副翼以后自旋也晃。

调低感度之后有缓解,但没消除。

网友A:
可能是头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头变形

可是顺时针为什么就没问题

网友B:
自旋两个方向需要的动力不一样的。从这里找原因。如果是受力大那个方向和晃。不妨加高转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两个方向需要的动力不一样的。从这里找原因。如果是受力大那个方向和晃。不妨加高转速试试

现在是逆时针也就是需要动力相对小的时候晃

网友:
你的可能和我发的帖子差不多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