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水机 翻筋头

楼主(2017-05-20):
这是今天第二次飞,机身进水,重心不好控制,结果就~~~,在水里当船划了

网友:
我的白板水机都不敢下水  ---新手

网友A:
这机子我做过两架,他设计重心没问题,就是电机座的偏角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做过两架,他设计重心没问题,就是电机座的偏角去掉就行了。

是的,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我做过两架,他设计重心没问题,就是电机座的偏角去掉就行了。

偏角是指哪里?能否指点一下? 我用2212 1400KV 8060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角是指哪里?能否指点一下? 我用2212 1400KV 8060浆

就是电机推力线的水平方向的角度

网友:
需要设置小角度的左推?和马达装机头的右拉一个原理?  另外我这台必须全油门满升舵才能勉强拉起,让升降舵舵机很受力,已经坏了2个了。这个需要将推力线斜向上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