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新手问题

楼主(2017-05-20):
Naza-M V2第一次飞行起飞2秒后左右摆动,然后越摆越快,直到炸鸡。重新校准后还是一样,用gps模式起飞还是姿态模式起飞也是一样请问什么原因。起飞的时候不摆,飞起来就慢慢开始了,越摆越快。
我用是410机架 用的说明书推荐的450的感度。电机是银燕2212和银燕20a

网友:
感度大了,用个旋钮调x1通道

网友:
感度大了自激了。感度调小点。之前我飞250的机架也是这样。

网友:
感度太大了。我们专业的F450调参都是80到130之间的感度,这样既练手又趋于柔和平缓些。

网友:
用GPS模式起飞还是姿态模式起飞一样  大概是因为你的三挡开关中位键都没在对应的各个模式下。

网友(2017-09-01):
如此设置的感度是谁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