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碰到涵道机突然在天上都几下 飞出波浪曲线

楼主(2017-05-20):
大家有碰到涵道机突然在天上高速抖几下 飞出波浪曲线

网友A:
手抖了吗?舵机稳定吗?拉杆有匡量吗?遥控信号有干扰吗?空中气流稳定吗?都是产生抖动的问题啊

网友B:
由于速度快,机翼软,打副翼时短时间变形了,引起的。

网友C:
舵软了?如果飞机不受控,赶紧先收油,有的飞机高速的时候舵软,特别是涵道机,质量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