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娃开的载人小履带车今日正式开工

楼主(2017-05-20):
儿子刚出生一个月,得送点礼物不是 不过现在造出来他也不会开,工作性质也没有太多时间搞,所以预计工期1-2年吧
说说预期性能吧,车长120,宽80,空重30公斤内,动力24V350W直流有刷电机两台两侧履带单独驱动,8s方块磷酸铁锂+8s纸皮A123助力。履带采用经典的4分弯板链条+尼龙履带板

原本想用3mm后的钢板弯出履带板做成槽钢那样,结果加工的人设备不行,弯出来的板子厚度将近15mm,无奈放弃!后来淘宝找做尼龙的商家做,履带板总共需要200块,2块钱一个,先做了10个样品,感觉良好,加50片备用,总共做250片,打个折480块包邮!余量正在加工

与之配合的链条,每侧履带用两条链条,所以履带板是4个洞

24V350W减速电机2个,转速5r每秒,正好,链传动细微调下链轮大小减速比就正好

电机控制器2个  必须带电子刹车,只断一边的电对于履带车来说可能转不了弯,必须断电+刹车

磷酸铁锂电池8串  估计8片不够,单片放电顶天20A,得16片组成8s2p才靠谱

网友:
从小训练孩子当人民解放军吗?啥都从娃娃抓起

网友A:
我也有此想法,你这配置预算多少,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此想法,你这配置预算多少,可以交流一下

目前主要还在学习设计阶段,现在正在从o学习Pro\E软件画图纸,选中的配件我在1L上图了,目前只做了履带板。预算大概在3-4k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主要还在学习设计阶段,现在正在从o学习Pro\E软件画图纸,选中的配件我在1L上图了,目前只做了履带板 ...

羡慕你,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网友B:
履带转弯一般都用双向电调,不用刹车。

网友C:
可以过把隐,自认为没那个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过把隐,自认为没那个手工。

所以说工期两年嘛,边学边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转弯一般都用双向电调,不用刹车。

电动车控制器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吧,控制器没倒车,在控制器和电机之间用继电器做个倒顺开关即可,比电调便宜的多   24v50A以上的有刷电调贵上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控制器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吧,控制器没倒车,在控制器和电机之间用继电器做个倒顺开关即可,比电调 ...

不追求细节,完全能达到要求的,某宝完全有卖6S双路双向混控电调,一步到位也不贵,300以内,支持28V 100A,只是给你点信息,自己选择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追求细节,完全能达到要求的,某宝完全有卖6S双路双向混控电调,一步到位也不贵,300以内,支持28V 100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转弯,只一边履带有动力,另一边无动力或者减速 没有刹车能行吗?   履带车不同于轮子,履带相对于轮子横向摩擦力巨大,可能转弯力矩不足以克服这个横向的摩擦力,导致即使一边履带无动力也会被另一侧带着往前跑,想要不被带着跑只能是转弯内侧的履带带点刹车或者转速由控制器闭环控制    以上是我想的,不知道实际会怎样,但我感觉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转弯,只一边履带有动力,另一边无动力或者减速 没 ...

完全可以转弯,苏联二战坦克不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转弯,只一边履带有动力,另一边无动力或者减速 没 ...

如果要转弯半径小或者原地回旋,就要两侧履带正反转

楼主:
秀秀新买的直流焊机,200块出头很好用    2.5的焊条嗤嗤的    只拿镜片挡住眼睛瞎焊了10分钟脸和嘴唇感觉木木的   紫外线真厉害!看来面罩是必须的

网友D:
焊机是什么牌子的?200单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机是什么牌子的?200单板机?

224 带图中这些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24 带图中这些配件

确实便宜,用来焊小车够了。

网友E:
我也有这打算   最难的是陆轮用什么    还有履带
我在想有三轮车的差速做个简单的双流
整体打算用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打算   最难的是陆轮用什么    还有履带
我在想有三轮车的差速做个简单的双流
整体打算用铁吗
...

路轮是2个链轮并列,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容易掉链子  不行的话就在履带内侧做出突起配合车制的尼龙路轮    每侧履带就是并列两排弯板链条镶一排12公分长的尼龙板
差速转向不打算做机械的,能用电子解决的就用电子解决,我机械方面不行
车体3*3的角钢焊接

楼主:
250片到了 今天开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250片到了 今天开工

好沉啊 250块 重5公斤

楼主:
还好我机智的选择了铆钉 要不1000套螺丝弹簧垫螺帽估计要拧好几天,用铆钉一个小时可组装1米半的履带 效果良好

网友F:
这光溜溜的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光溜溜的履带。。。

效果不好可以粘胶皮

楼主:
焊车架 切割角钢特意买了个小角磨机 用起来太危险了!

楼主:
车架焊出来了,焊工请无视 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两条1.5米的履带接到一起,一边就得用3米履带,重量得有15斤吧……比预想的重太多了

楼主:
电池到了聚锂6片20安时容量  内阻一致性不错都在1.1豪殴左右  充满后明天测容量 全并在一起120安时   10安电流得充一整天

楼主:
80安的超大继电器 做正倒车转换

楼主:
电芯测了下容量和内阻   很不错50块钱一片性价比很高!组装起

楼主:
手工太差  真是足够丑 装了个80安的保护板  再加两个1p63的空开并联  双保险

楼主:
这几天入了测电池的设备,纯捣鼓电池了   铿铿锵锵拉大锯给电池订了个盒子够结实

网友G:
作为大比例同好,我提个建议吧
你的履带缺少 track guide(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是防止履带脱落的档板。
类似下图我履带中间的方管做的挡块。

在转向的时候,履带会通过track guide把侧向压力转移给负重轮,如果没有track guide或者track guide太小,履带会很容易脱落。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外同好那都有出现。
另外转向时,驱动轮和诱导轮也要承受很大的侧向压力,你的驱动轮用链轮,限制侧向滑动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诱导轮怎么限制履带侧向滑动?

如果你想借鉴挖机那类用滚子链本身做为track guide,那可能不太合适,滚子链太小了,坦克的速度比挖机快得多,稍微的颠簸就会让负重轮或者诱导轮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大比例同好,我提个建议吧
你的履带缺少 track guide(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是防止履带脱落的档 ...

感谢高人指点,你的履带做的很漂亮!掉链子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驱动轮诱导轮路轮全部使用链轮,悬挂做你那样的两轮平衡悬挂上加摇臂弹簧减震,也就是类似于粗齿锯一样的。履带加张紧正常应该不会掉链子吧,不过我担心的是每测履带是双排链条,如果履带一边被障碍物垫起来就会导致另一边的链轮脱轨,如果此时转弯可能会把履带给搓出来。你说的track guide是个好东西,履带板中间还有3公分空隙将来万一不剂还有改装空间。等装好基本的动力之后上路试一下吧,掉链子严重就车几个带凹槽的尼龙guide轮装在两个链轮路轮中间,履带板中间镶上尼龙块track guide与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为大比例同好,我提个建议吧
你的履带缺少 track guide(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是防止履带脱落的档 ...

还有请教一个问题,我这个大小的车子(履带宽13,接地长120,带人总重50到80公斤)仅靠单边电机减速(不带刹车)转弯是否可行,我考虑如果转弯内侧的履带没有刹车仅仅减速或者切断动力,很可能因为履带很大的接地面带来的巨大的横向摩擦力导致减速(断电)侧的履带仍然被另一侧的履带带着同速向前跑 因此转弯可能会非常迟钝 挑路面 甚至完全无法转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个问题,我这个大小的车子(履带宽13,接地长120,带人总重50到80公斤)仅靠单边电机减速(不 ...

如果电机自带的减速机速比够大,那基本上你不给电,电机减速机的内阻可以有些刹车作用,不过这样冲击很大,可能会损坏齿轮。
我没做过这个大小的履带车,没有经验数据。你可以先试试,不行再装刹车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机自带的减速机速比够大,那基本上你不给电,电机减速机的内阻可以有些刹车作用,不过这样冲击很大 ...

好的谢谢!

楼主:
暂时停工,工作原因一个月以后再搞 继续学习pro e

网友H(2018-03-05):
停工快一年了

网友I(2018-06-10):
差两天1年了,烂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