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380用mb陀螺问题求解!!

楼主(2017-05-20):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380装上不管装kst320ms还是用deko1295,在舵机中点位置时舵机拉杆始终不能够与主轴平行,而且在mb设置的循环螺距那一项左右最大副翼螺距相差将近五度!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在调整完中立点后打一下方向舵,所有舵机会抽搐一下然后十字盘就不是平的了,我的也是这样的,不用管,你只要在调中立点的时候设置好0度螺距就行,等你调节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的时候不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