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飞控接舵机问题

楼主(2017-05-21):
F4飞控想接舵机通过睿思凯X7旋钮开关控制XM+接收机SBUS协议。一直设置不成功。舵机信号线是不是接飞控5通道上 。BF上打开开关
全部保存完,遥控器旋钮开关也设置好了,就是动不了。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呢!电调是选择数字模式DSHOT600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2019-12-11):
有解决的么,我也想问~~~

网友(2020-11-18):
同问,我也需要这个功能

网友(2021-02-22):
我记得好像要BF进cli用resource重设一个舵机的通道。之前备赛CADC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需求,不过一直没开始做,看看论坛里有没有别的高人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