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 没解锁时 会不时动两下 什么情况

楼主(2017-05-21):
f3 飞控 调试的时候 上电 没解锁
电机
会自己动两下 飞起来后好像也会不时抽两下 mushot 协议

网友A:
min_command太高了吧

网友B:
正常啊,所有的无刷电机上电都会动两下啊

网友C:
电机发声音不动怎么发,只要不转起来就没问题,不要怕,

楼主:
已解决 刷了新固件改成oneshot 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