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海狼十字舵 感觉转向舵还好,俯仰舵舵量很小啊!

楼主(2017-05-21):
用的是大U套小U,U型绕开动力轴的方法,俯仰舵的U底部被动力轴限制在一个很小的
活动
区域,这样造成舵量很少
有影响吗? 或者有哪位大神有舵系近照给我看一下,爬了很多楼,要么就是弄不懂,要么就是看不太清楚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舵效和速度也有关系
建议楼主做的时候尽量调整让舵量尽可能大,理论上的最大值也就是90°
这是我一点浅薄的认识
不知有没有表达清楚
还希望跟帖的大神指正

网友B(2017-06-26):
实际上面船舶和潜艇的舵教也就在35°以内,足够了!!!!!!大了容易出现非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