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怎么控制舵机?

楼主(2017-05-21):
f3刷了bf,怎么控制
舵机
?求大神教。

网友A:
舵机接飞控的7或8电调输出,再在地面站config下other feature 打开servo 功能;再到servo选卡勾选:以焊接到飞控7号输出,遥控器7通道为例,勾选servo0和A3。注意遥控器7通道需设为一个旋钮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