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炸鸡,都是故障炸鸡而非技术炸鸡。

楼主(2017-05-21):
450L已经连续第3次空中扫伞齿炸鸡了,已经痛下决心购买亚拓原厂件了。副厂伞齿,飞越的要比富力的好些。450改了480后总算稳定下来了,没想到,今天把KBAR十字盘爆发了调到35,测试钟摆,效果的确不错,相当于开了加速器。可以快速的连续钟摆。问题也来了,居然被我飞保护了,飞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电调保护了。下来一看电池插头都化了。
战损情况:450L,对转齿,前伞齿,碳桨一副。头罩开裂。主轴横轴
480,损失一个易碎臂。

网友A:
450L,对大多数人来说,谁买谁倒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L,对大多数人来说,谁买谁倒霉

450L非常好飞啊~

网友:
我喜欢皮传得,轴传的扫齿是通病,700的都时常扫齿更不用说450的小模数的伞齿了!
你最近已经扫了好几次了,损失不小了。
如果能找个加工金属伞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L非常好飞啊~

我买3通玩具飞机不后悔。我买4通单桨玩具飞机不后悔。我买亚拓450L,是后悔的没地方哭

楼主:
刚才检修发些480炸鸡的原因了,电机线插头处断了。

网友:
这个飞机不适合飞360的桨,楼主还是飞皮带直驱的吧

网友:
飞450炸鸡18次,只有一次自旋翻失败炸鸡。其他全是故障炸鸡

网友:
上玻纤,下碳纤维, 和楼主同样搭配  😅😅

网友C:
楼主是用富丽扫齿吗?几年前主要买飞越副厂件,还可以,富丽就不行了。富丽的垃圾东西不如飞越。塑料比飞越脆,螺丝更垃圾,一拧就断!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告别450飞大机的时候了

网友:
楼主太爆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用富丽扫齿吗?几年前主要买飞越副厂件,还可以,富丽就不行了。富丽的垃圾东西不如飞越。塑料比飞越 ...

以为飞越白色的对转齿不好,看着富力黑色的跟亚拓原厂很像。就买了些换上,结果只飞了3,4起落就扫了。我还特地把定速降低了。

网友:
富丽的齿是脆的,他们的齿是易碎齿。

网友:
富丽现在有黑色传动齿机,28块钱2对。那个做的可以。但是注意,很可能要调间隙量

网友D:
450l目前是我飞的最舒服的一架360,什么皮传,什么x3,什么480。。。
说亚拓重泰世轻的你称过嘛,说亚拓容易扫容易坏的你用的是原厂一手件嘛,个人本身天残开关手,450l经常飞保护,但是齿间隙调好以后真的传动效率高啊,450l都能熄火降落,个人感受啊,亚拓这个450l只要调好齿间隙,包括伞齿间隙,再换掉原厂的辣鸡十字盘,完美了。

网友:
当然成天日地球的忽略我上一条回复

网友:
机械炸说明技术提高了好事情!副厂配件自己合理装配一般还好,原厂就是太贵不炸怎么用都是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l目前是我飞的最舒服的一架360,什么皮传,什么x3,什么480。。。
说亚拓重泰世轻的你称过嘛,说亚拓容 ...

没炸之前原厂,的确好飞,3700转,飞非常跟手暴力。用了副厂件就没舒服过。刚换了原厂前伞齿,不过居然轴承都装不上,打磨了半天。论轴传稳定性还是X3好,换起来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