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120不锁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5-21):
120尾
电机
不锁尾,插主板上就不转,用1.5v干
电池
测试就要转,什么原因,还望大神解答!

网友A:
尾巴供电查一下,尾巴mos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供电查一下,尾巴mos查一下
好的,买的万能表在路上,回来了就测试

网友B:
阿拉丁有改尾电机贴子,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