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黑羊图传得问题

楼主(2017-05-21):
大神们,现在遇到就是黑羊图传要求7-27电压,我用了dys f4,飞控集成分电板,结果没有12v输出口,然后接他的vtx带滤波的电源口和直接接电源口都有波纹,后面单独用降压的12vbec也有波纹,最后把12vbec接到vtx口上没波纹了,但是某些情况会导致黑一下。然后现在取的5v的电才没波纹,会不会5v也突然黑一下。

网友A:
dys不是承诺有横纹包换的?

网友:
所以别用这种,用分开的

网友:
直接接电池。直接接电池。直接接电池。

楼主:
经过多个设备测试问题找到了,是电调电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dys不是承诺有横纹包换的?

宽电压供电图传,图传自带滤波关飞控屁事,脑子没问题吧

网友:
和分电板集成的飞控,需要抑制电调产生的杂波,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图传,好坏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