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还有人用吗?

楼主(2017-05-21):
两个无端坏掉,两个失控飞走了!还带走两个原装接收机,郁闷,CC3d真的不能用吗?

网友:
一直在用,不过都刷了CF

网友:
如果单纯穿越,可以用F3或者F4飞控,至少开双4K,CC3D才是1K。CC3D的优点是所有飞行器都能控制(自定义混控)。

网友:
坏掉一个 还有两个 现在只玩穿越 CC3D NAZE32 F3都在用

网友:
已经是航模圈子淘汰的产品了,楼主快上F3吧,技术进步更快

网友:
还在用,刷了bf,基本没什么故障

网友:
再用cc3d的路过

楼主:
关键是两个机子都无端飞走了,什么都没剩下,真叫人郁闷,原来玩直升机,炸机机,摔机,好赖还能剩下不少东西,坏的换掉,再换上新的配件,又能飞了,三轴,四轴,倒是没什么件可换,摔机费用很低,可是总是一锅端的飞走,真让让人灰心,APM怎么样啊,可靠性要好的多吗?

楼主:
无端的飞走,还怕砸到人,真是没法弄了,

网友:
你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两个机子都无端飞走了,什么都没剩下,真叫人郁闷,原来玩直升机,炸机机,摔机,好赖还能剩下不少东 ...

换amp吧。。。

网友:
用LibrePilot 15.09版本,调试时关注下关遥控器后油门值是否跌到950以下。
OpenPilot 15.2.0还是什么版本的忘了,在最终版之前的一个版本,失控后会一直保持失控前的最后指令,这样飞丢也就不奇怪了。
失控飞走的原因是:①GCS版本选择错误;②遥控部分没有失控保护或没有设置;③就是手欠千辛万苦在软件里把失控保护翻出来并关掉。

楼上的:用CC3D是航模,用APM就可能是无人机了

楼主:
这个飞控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爱的地方确实非常方便,方便简单,在屋里失控,最终会自动落到地面,在外边就会腾空而起,然后眼睁睁的看他从眼前飞走,第一台失控是因为有条线焊接后容易松动,一直勉强对付飞,第二台就没有任何征兆了,我确实也没设置失控保护,关键也不会!

楼主:
下一步计划用APM了,或者做个两轴飞行器了,

网友:
用OpenPilot 15.2.2版本默认就有失控保护功能,用LibrePilot 15.09稳定性比OP稍好点,若你软件版本没用错失控没有保护就是遥控系统的问题,有的遥控默认就能输出油门失控值,有的遥控需要设才能输出油门失控值,有的遥控怎么也不能输出油门失控值。
你不装桨解锁给油电机运行起来后关掉遥控器,若1秒后电机停转就有失控保护,若一直运转不能停下就研究你的遥控吧。

楼主:
我的第一台遥控是10C,三轴飞行器,失控后直奔楼顶,然后不见,10C遥控应该是有失控保护的,第二台是6EXHP,有没有失控保护就不知道了,楼上的建议很不错,我再试一试,关键是再买两个接收机!!!恼火!

网友:
飞控加减震球会好点

网友(2018-12-12):
一样的价格,F3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