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新手问题反馈

楼主(2017-05-21):
我是航模新手,不久前入手了mini cp,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基本能够做到两面悬停了,呵呵有些丢人,其实主要时间都花在了不断的炸鸡修机上了。不过还好在论坛前辈和大神的精华帖让我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不抛弃,不放弃。
这里我想说说关于minicp的新手遇到的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不知是什么原因,cp每次起飞时候机身抖动的特厉害,离地后感觉好多了,双桨已经调的很小了。
2.电池失电比较严重,前后买了有5块电池,新电池比较耐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充满电只能用2.3分钟,而且电池衰减非常明显,悬停没多久一下子就会掉下来,这到底是主电机有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呢?
3.主轴上的卡环非常非常容易拧裂开,前后买了2个都裂开了,这东西挺麻烦的,不拧紧轴会晃,拧紧了会破,很头疼,嫌麻烦现在是带了破的那个在飞。

不知大家是否有遇到过,或者有好的方法提供给新手。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问题是抖动是大桨要甩直!不是故障

网友A:
电池衰减厉害的

网友:
飞多点模拟,可以减少修机

网友B:
还有一些建议,小机零件小比较脆弱,螺丝不要死命宁,应该不会移位的,炸机就另作别论。第二时快炸机时,打熄火切断动力,可以减低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衰减厉害的

前辈有何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些建议,小机零件小比较脆弱,螺丝不要死命宁,应该不会移位的,炸机就另作别论。第二时快炸机时,打 ...

恩,这个有可能是炸鸡的附带损伤,熄火开关有设置在HOLD上了,用过一次不过感觉摔下来也蛮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有何好的方法吗

木有,等电池衰减了我已经会倒飞换450了

网友B:
熄火炸在草地上基本不会坏,重点不要飞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等电池衰减了我已经会倒飞换450了

大师,minicp+d7e能玩倒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熄火炸在草地上基本不会坏,重点不要飞太高

家里没有草地,只有瓷砖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minicp+d7e能玩倒飞吗?

当然可以倒飞!我以前用cp练成室内倒飞,但炸起来麻烦,还是找草地去炸吧。不过模拟器必须要练好,模拟器我练了20小时才会四面悬停,模拟器起码练了上百小时。就这样炸鸡也多。实不相瞒,我cp炸了不下2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倒飞!我以前用cp练成室内倒飞,但炸起来麻烦,还是找草地去炸吧。不过模拟器必须要练好,模拟器 ...

谢谢大师,让我更有信心了

网友:
大湿而已,距离真正大师差得远。对了,我用的cp是无刷的。

网友:
大湿,不是真的大 师。

网友C:
定位可以买绿色胶质那种,续航能力差应该是有刷电机吧,换无刷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可以买绿色胶质那种,续航能力差应该是有刷电机吧,换无刷就不会了。

有链接给能到小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给能到小弟吗?

链接不方便发,截图给你吧,或者你在tb搜mini cp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给能到小弟吗?

用碳轴比较好吧。

网友:
听说碳轴宁折不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