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日本手吊机时油门和副翼同时操作,有何技巧没?

楼主(2017-05-22):
最近在用模拟器练习固定翼3D四面吊机时,为了抵消飞机的自旋,需要加一定量的副翼,由于本人是日本手,在操作副翼的同时,还要操作油门。由于同时操作,出现的情况不是油门不到位,就是副翼量要么太少,要么太多,导致飞机不能固定在一个面。请问,有没有什么技巧?谢谢!

网友:
不是说日本手比美国手吊机更好吗?

网友A:
扭力滚不需要一直加副翼,只有在飞机侧面朝向你的时候,如果停止不转,会不好判断姿态。这时候才加副翼,让飞机转到正或者背对你。而且如果你能保持飞机的拉力线垂直同时速度接近零的话,飞机会自己旋转起来,根本就不需要补副翼。不转是因为飞机没有垂直,多练习吧

网友:
十年磨一剑。什么技巧、捷径都没有用,别想好事了,练吧。想成为高手是要付出代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滚不需要一直加副翼,只有在飞机侧面朝向你的时候,如果停止不转,会不好判断姿态。这时候才加副翼,让 ...

可是在练习时,飞机虽然吊直了,可是会飘,视频如下:
凤凰模拟器吊机时,为何飞机老会飘来飘去?(更新至5月17日练习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25016
如果才能做到原地吊机,请指教!谢谢!

网友:
原地跟钉子似的就钉在那里转?你想太多了。没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练习时,飞机虽然吊直了,可是会飘,视频如下:
凤凰模拟器吊机时,为何飞机老会飘来飘去?(更新 ...

这是模拟器的问题,用真飞机模型练习不会这样。 建议某个动作飞真机比模拟器稳时就不要用模拟器练这个动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扭力滚不需要一直加副翼,只有在飞机侧面朝向你的时候,如果停止不转,会不好判断姿态。这时候才加副翼,让 ...

扭力滚有时也需要一直加副翼,控制快慢,油门大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熟练了姿态根本不用判断。如果飞机调整的比较好,单手操控做扭力滚就可以,飞机自己修正姿态,但要不断的调整油门。我有时一直手操控,另一只手放到身后几十秒钟。只有多练习,形成条件反射,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扭力滚有时也需要一直加副翼,控制快慢,油门大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熟练了姿态根本不用判断。如果飞机调 ...

我没说不需要调整油门,副翼我是指在需要的时候补,如果说为了滚的快点,那也得等基本功过关以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不需要调整油门,副翼我是指在需要的时候补,如果说为了滚的快点,那也得等基本功过关以后

我的做法不知道对不对,在飞机侧面对你时多打点副翼,在正反面时稍有停顿,因为侧方吊的方向感建立要慢点。熟悉后就可以匀速转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不知道对不对,在飞机侧面对你时多打点副翼,在正反面时稍有停顿,因为侧方吊的方向感建立要慢点 ...

理论上讲,如果飞机动力合适,当飞机的拉力线垂直,同时速度接近0的时候,飞机会开始自动缓慢的旋转,但是这种情况因为空气的对流很难自动保持很久的时间。所以需要不断的修正油门和舵。像新手吊机需要不停的抖油门,但是高手油门的调整就缓慢的多,幅度也小的多。飞机在侧面的时候如果旋转的态势没有停止,就说明拉力线没有歪,一会就转过来了,如果旋转停止了,说明拉力线歪了,吊不住了,需要赶紧动副翼,转到正或背面,侧面看不清姿态。不过这些正面,侧面,油门的调整通常都是复合在一起的,很少有一个时间内只需要调整一个轴的。

网友:
一句话,换美国手咯,四个模式总有一个最适合自己。不谦虚的讲,自从换了火星手,我都不用练习就会了对头和吊机。靠大量练习建立舵面条件反射的,我只能佩服毅力可嘉,智商却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滚有时也需要一直加副翼,控制快慢,油门大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熟练了姿态根本不用判断。如果飞机调 ...

学习了!
顺便问一下,你现在用的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顺便问一下,你现在用的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我用的反日本手。没有捷径可走,就要多练习,非常熟练后,再练习相反的动作。

网友:
练练四面,就练扭力吊机。建立了条件反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