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改无刷

楼主(2017-05-22):
收了套2手黑金m5本来想改fbl80,回来一看放不下。于是买了0.3m铜齿还是改fbl100好了,总不能闲着不用吧。扩电机安装孔,各种接线ok。为电机换为720。试飞发现根本锁不住尾,总感觉有个点,到这里立马甩尾,动力大了直接废了2只桨,因为甩尾就不知怎么打舵。今天调了调PⅠT现在基本OK。感觉动力比977大,那声音哈哈。外面下雨只看了看悬停,等雨停看看横滚后翻如何,希望不会甩尾。

网友A:
fbl100 哪来的pid可调   黑金不用改应该就装得上

网友B:
求问pid的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pid的调法。。。

我用d7e控刷的m固件。pid设为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100 哪来的pid可调   黑金不用改应该就装得上

只是把装电机那了修了修,要不有点窄。又把舵机座垫了垫。还是很好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d7e控刷的m固件。pid设为30

m固件没用过,不过deviation 5.0固件没有这个项目啊。。。

你说的是陀螺仪的pid,还是"pitch"舵量?或者你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固件没用过,不过deviation 5.0固件没有这个项目啊。。。

你说的是陀螺仪的pid,还是"pitch"舵量?或 ...

我的是在斜盘设置里的。是舵量,只标了p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在斜盘设置里的。是舵量,只标了pit

好吧。。。

网友A:
楼主 你的·马达齿那里弄的   原来的装不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马达齿那里弄的   原来的装不上无刷

淘宝搜.03M齿轮。我买的外径3.3mm内径1.5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