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原装富力380升级成的420,为啥电机温度很高

楼主(2017-05-22):
每次飞行结束电机温度都高,无法手摸。 用测温枪测一下; 80多度。   只好风扇强制散热,都怕皮带给烫化了。
飞行时间 3分钟,都是常规配置;这是为啥呢。

网友:
夏天到了

网友:
桨大了,转速调低点。

网友:
或者换电机齿

网友:
本来380桨飞温度都不低了吧

网友:
关注,不知道飞完温度控制在多少算正常

楼主:
没错; 和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 下雨后就好一些; 下来能摸;
30多度的气温,飞行 下来后手无法碰,回头测试测试温度。
380 的原装电机 3120; 直接换桨+管子+齿轮升级的,是不是匹配的不行,导致负载大,过热

网友:
我的也这么热.烫手.第二块电池就烧个电机.

网友:
切记飞完一电凉一会.要不太热

网友A:
你算可以了,我的没改420还是380,电机空中被我超转超烧了,拉烟380

网友:
没换电机齿吧。

网友B:
1:進角
2:頻率

网友:
降低齿比会好一点

楼主:
还真有些含糊,特意拆了电机,确实是 19T; 大齿80T; 都换过了,测试电机电流, 电池温度

暂时解决散热问题, 双头风扇12-24v可选择的

回头读出电机转速;看看是不是转速问题。

钟摆最大电流70A, 电池温度从30升到40度

钟摆最大电流70A, 电池温度从30升到40度

强制散热

强制散热

转几下电机,皮带局部太烫

转几下电机,皮带局部太烫

网友:
目前这个天气温度,使用蝎子电机,不烫比较难。

富丽的3020或者3120应该就是仿蝎子的,所以不烫————————更难。

网友:
现在这个天你不飞放太阳下都热

网友C:
80多度小意思,电机设计一般都在180度,飞完可以煎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進角
2:頻率

求专家赐教   这2个参数; 我回头拍下我的 参数和转速(记忆定速), 应该都是缺省的; 没动过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可以了,我的没改420还是380,电机空中被我超转超烧了,拉烟380

超转只是单项在加速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多度小意思,电机设计一般都在180度,飞完可以煎鸡蛋。

主要是轴承死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轴承死的快

高速轴承油随时伺候咯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专家赐教   这2个参数; 我回头拍下我的 参数和转速(记忆定速), 应该都是缺省的; 没动过他

想將溫度降低!請將頻率、進角由低開始!PWM頻率:12KHZ、8KHZ。請你選8KHZ!
進角:0度、3.75度、7.5度、11.25度、15度、18.75度、22.5度、26.25度。請你選0度開始試飛看看溫度是否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用多大的电池?

2700mah的

网友:
尝试着做动作不顶过多螺距。给适量的螺距。会好一点。硬顶一趟下来。什么都高。夏天马达很热很正常

楼主:
转速  125000  电机级数10, 齿轮比 19:80; 大奖最大转速=125000/10/80*19=2969      80%油门, 2989*0.8=2375 转; 这个转速可以 的吧,

Xt60不知道咋给插反了,插针都融化了

Xt60不知道咋给插反了,插针都融化了

转速12500

转速12500

网友:
学习了。我的以前都不烫,可能是太温柔了吧。一般不敢超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转速  125000  电机级数10, 齿轮比 19:80; 大奖最大转速=125000/10/80*19=2969      80%油门, 2989*0.8= ...

好赢电调设置卡参数怎么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赢电调设置卡参数怎么查看

设置卡 连接 到电调 的  数据线以后, 上电; 按第三个按钮  r/p; 就会有  最大转速,温度 等参数。 说明书上有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卡 连接 到电调 的  数据线以后, 上电; 按第三个按钮  r/p; 就会有  最大转速,温度 等参数。 说 ...

多谢

楼主:
这个有些危险

没发现的话迟早悲剧

没发现的话迟早悲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设置卡 连接 到电调 的  数据线以后, 上电; 按第三个按钮  r/p; 就会有  最大转速,温度 等参数。 说 ...

是不是V3 50A不支持数据记录啊。我按你的方法试了显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V3 50A不支持数据记录啊。我按你的方法试了显示不了

不确定,是不是有软件版本问题;
转速只有在   记忆定速下,才有记录; 精灵模式不行。
看看说明书,可能软件不支持。不好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卡 连接 到电调 的  数据线以后, 上电; 按第三个按钮  r/p; 就会有  最大转速,温度 等参数。 说 ...

您好,我买了一个设置卡,感觉说明书太简单了,可以看到电压和温度,但是转速无数据,

还有设置储存定速,标定转速电机不转,断电重新上电才正常,

请问能否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不是有软件版本问题;
转速只有在   记忆定速下,才有记录; 精灵模式不行。
看看说明书, ...

软件都已经升级到最新了,我一直都用储存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买了一个设置卡,感觉说明书太简单了,可以看到电压和温度,但是转速无数据,

还有设置储存定速 ...

转速的显示,前提是存储定速模式; 精灵模式不行;
需要先设定到精灵模式; 启动一次; 断电; 再设置成 存储定速,让他学习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界面很简单,应该没啥可设置的东西, 电机有个 进角可以设置;
实在不行就回复到出厂设置,推到重来。
再一个确定你遥控器油门位置,不对的话电调无法识别,导致启动故障。
有工夫挨个菜单看一遍,没多少东西。常用的就那几个。PID我是没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的显示,前提是存储定速模式; 精灵模式不行;
需要先设定到精灵模式; 启动一次; 断电; 再设置 ...

默认是精灵模式,我改到普通模式,然后在改到储存模式,然后在你说的学习这个步骤,电机不启动,重新上电后正常,确认油门无误,试了3次都这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真有些含糊,特意拆了电机,确实是 19T; 大齿80T; 都换过了,测试电机电流, 电池温度

暂时解决散 ...

楼主这什么软件测的?好高级

楼主(2017-06-23):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什么软件测的?好高级

米国的eagletree   elogger记录仪;鼓捣电动模型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