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精灵4P更换金属桨座问题

楼主(2017-05-22):
新入手大疆精灵4P+,从某宝看了看配件,请问下更换原厂塑料桨座更换航空铝那种金属桨座是不是相对原厂更安全更稳固啊?桨换碳纤是不是效果更好?再请教大神推荐个UV镜,没过多需求,就为保护镜头。几十的那种能买么?

网友:
金属的不一定好    碳桨  平衡好 可以用       飞机自带滤镜 的好像就是uv

网友:
换金属桨座绝对有利无害,螺旋桨 老老实实dji原厂的  什么碳桨都是骗人的,目前没有发现好的。买相机买uv都是被商家骗的,作用不大。不如买nd镜  nd8 nd10就差不多了,给大晴天航拍用有益处

网友:
估计不错试试吧

楼主:
桨座 已经换成金属的了,原装位,做工还可以,安装简单,送了工具,桨叶安装比之前紧了点,目前使用没什么问题,声音和动力没变化,飞了几次感觉应该没问题,UV就从某宝买了一个专用的,也没任何区别效果。

网友(2017-06-23):
我混一下  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座 已经换成金属的了,原装位,做工还可以,安装简单,送了工具,桨叶安装比之前紧了点,目前使用没什么 ...

兄弟,上个淘宝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