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想做一个6轴,求推荐性价比动力

楼主(2017-05-22):
想做一个六轴,目前有apm2.8,3S2200
电池
一堆,载重可以预留出装
图传
模块,俄罗斯三轴,运动相机就行,机架挺喜欢s550,如果这样配,
电机
电调桨配什么数据,看机架推荐有2212/980,2216/980之类的,电机电调尽量便宜点配,求大神给个方案,或者有更合适的机架也可以推荐,谢谢啦

楼主:
可能配电动起落架,机架是670G

网友A:
出飞越650碳纤维四轴架

网友B:
我有四轴出,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41951840172
。

楼主:
咋都是出机器的。。。给点建议呗~

网友:
s550的话可以配3108 700kv

网友C:
向楼上的学习。

网友D:
看你做什么了 550这个轴距没必要上六轴 玩航拍六轴的话 至少也650以上吧 3508电机 低Kv配14寸桨叶 6S 10000电池

网友E(2017-06-23):
这个轴距效率都非常低,但是如果就为了六轴的话,可以给个参考
方案1:
S550机架+飓风2216 kv900+APC MR1055桨
这个配置载重量绝对够,2216单轴推荐拉力460g左右,六轴2.7kg,可以考虑上4S8000电池增加续航时间
方案2:
飞越六轴横折,轴距忘了是650还是680,动力可以考虑大疆E800动力,6S电池,效率奇高,有朋友用废电池组的6S6000电池,挂狗可以飞到25分钟

网友F:
我有6轴伞型折叠机架730轴距 价格非常便宜 548元

网友G:
2200 3s无论如何都小了
用s550电池也要大一些续航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