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kds700头罩能和kds600通用吗?

楼主(2017-05-22):
刚收了架kds600,二手未组装,发现头罩和包装上不一样,!包装上是蓝色的,到手
是红色的。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700的头罩。联系卖家,对方称700和600的鸡架相同,头罩能通用。本人这几天忙,没时间装机,故请教各位大神,kds700头罩能和kds600通用吗?装上会不会显大?

网友:
这款新机好想1400

网友:
头罩是一样的,放心吧。

网友:
头罩安了嘛?

网友:
好像是通用的

网友:
600本来就是换一根尾管和皮带变成的700~一毛一样的头罩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这下安心了

楼主:
原来飞hcp100s第一次入大机,感觉好震撼飞大机用驰远的控和接收安全吗?

网友:
通用,这机600和700只有尾管不一样长

网友A:
KDS 600 是什么时候出的?印象中记得固朗只出过550和700,好像没有出过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飞hcp100s第一次入大机,感觉好震撼飞大机用驰远的控和接收安全吗?

不建议。
估计要比一般控的距离短,因为功率较小

hcp80v1近距离失控炸过一次。(疑似被干扰)
hcp80v2不敢室外飞,因为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
kds600是700头部,550尾巴

网友C:
另外,这机子头罩调整一下可以用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
估计要比一般控的距离短,因为功率较小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去官网问问,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机子头罩调整一下可以用7.2的

谢谢大神,头罩暂时就不换了,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去官网问问,遥控距离是多少

官网不准的,千万别问,他们只会给出最长距离,到了那个距离信号就在有无之间了,稍微一点点干扰就失控了。

一定要自己拉距离。最好手松松的捏着天线地面上拉距离,这样拉出来的是最短距离。平时飞行控制在最短距离内飞,偶尔超出一点点,不太会失控。
D10+rx1002地面拉过距离,最远1.6km, 手遮住天线之后400多米就开始不稳定。那么飞机就尽量别超过400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不准的,千万别问,他们只会给出最长距离,到了那个距离信号就在有无之间了,稍微一点点干扰就失控了 ...

感谢大神提醒,改天用遥控车测试一下

网友:
装不了就自己打孔啊,霸王硬上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