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能改2s电吗?

楼主(2017-05-22):
K110动力稍弱。发现120和110一边长,只不过桨大了些。由于110配件太多,想改2S飞。手头刚好多余一套120接收,电调,电机,但不知舵机会不会烧。群里有位大神改过,但没有具体说明。希望懂的大神给个见议,谢谢了。

网友A:
把电调换成120的,电机绕成2S的,尾电机改成2S的8520,折腾吧,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B:
搜论坛,有很多帖子改2S的。都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换成120的,电机绕成2S的,尾电机改成2S的8520,折腾吧,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谢谢支持,怕烧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论坛,有很多帖子改2S的。都写得很详细

表示只找到一个,还没文字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示只找到一个,还没文字说明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185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0452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097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8318

这是其中一个坛友的,还有几个你自己去搜吧,都在论坛里。检索能力还是要有的。

期待你的大作,K110改2S双无刷吧,来个图文并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185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 ...

多谢多谢,一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机身其实不支持977改2s,感觉机身还是弱了点,要改的话,建议换个银燕12a或者好赢12a之类带bec输出电调刷bl程序,尾巴换个8520或者改无刷,8520还是要从电源处接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其实不支持977改2s,感觉机身还是弱了点,要改的话,建议换个银燕12a或者好赢12a之类带bec输出电调刷bl ...

网友:
引用 楼主:

yxl严小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yxl严小龙?dragon龙?

我不是

网友B:
改好了2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2S吗?

还没动手呢

网友D(2017-07-17):
直接把120的主板,调速器,尾电机装到110上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120的主板,调速器,尾电机装到110上不行么?

不行,120主板易坏,120主板好的话干嘛还要装11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120的主板,调速器,尾电机装到110上不行么?

110舵机也会烧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120主板易坏,120主板好的话干嘛还要装110上。

内个,哥们,你的110要推到多少才离地啊,我得推到85,再往上推点就直上云霄,是不是没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个,哥们,你的110要推到多少才离地啊,我得推到85,再往上推点就直上云霄,是不是没调好啊

应该是螺距与转速不对,我非3D时75%油门,推到70%离地。3D时100%油门,65%离地。

网友E:
k110那小身板,估计改好了也飞不出感觉,还不如k120改金属齿轮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k110那小身板,估计改好了也飞不出感觉,还不如k120改金属齿轮舵机

金属齿舵机改了,关键是120主板易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齿舵机改了,关键是120主板易挂

120的主板一般都是上下两块板之间的连接炸松动了

网友:
机身刚性不足,2s小鸡多的是选择

网友F:
肯定是可以的,我是用V977改的双无刷2S,效果还行。最好加尾撑,还有电池仓的处理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可以的,我是用V977改的双无刷2S,效果还行。最好加尾撑,还有电池仓的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G:
哥们,我新手买了120不会玩,要不咋俩换一下吧,我玩玩1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我新手买了120不会玩,要不咋俩换一下吧,我玩玩110

120我也有,110有两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