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飞控,图传和摄像头的电调为什么很烫?

楼主(2017-05-22):
我有一个F2飞控,飞控和图传都从一块电池取电。电机不转,过一会后电调会发热,飞控也发热。
是不是这个电调有问题,电机都不转,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电流,电调怎么会发热?还有飞控发热正常吗?

网友A:
摄像头和图传的电调接到飞控上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和图传的电调接到飞控上就丢了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图传最好单独供电。但我拔掉图传后,电调也会发热啊?是什么原因?电调应该没坏,还能驱动电机

网友:
电机或接线

网友:
电调bec发热,换大电流bec电调或者用独立bec

网友B:
电调的BEC效率太渣。换用DC-DC模块单独给图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BEC效率太渣。换用DC-DC模块单独给图传供电

但是图传是12V的啊      BEC是5V的     图传不是通过BEC供电的吧?应该是电流计吧

网友:
看看电调的输出线缆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C:
听过 f1 f3 f4,这f2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过 f1 f3 f4,这f2是什么鬼?

我说的不清楚   非凡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