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各位大神:伟力k110尾电机不转

楼主(2017-05-22):
k110不小心从六楼,炸机摔到一楼,捡起来发现尾电机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以为换上新的尾电机就可以了,但是换上以后,启动尾电机转了一下就罢工了。换了其他电机、漆包线都无济于事。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居然有电压。但是就死活不转,难道主板真的烧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6g模式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6g模式稳不稳

到手飞的原装X6遥控器。6G比较稳

网友B:
主电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正常吗?

主电机正常的。万用表测尾电机输出插口,油门最低的情况下居然都有3.7v左右,但是插上电机却转不起来,好奇怪!换了电调也不行,可能是主板坏了,但是又看不到烧的痕迹

网友C:
应该脱焊了,重新焊一下,应该可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脱焊了,重新焊一下,应该可以再用。

你好!哪个地方脱焊啊?

网友:
主板电机座就去查一下,然后再查一下电线

网友:
就是你上图箭头指的那个,凡是有插头的地方都要去查一下,

网友:
直接返厂省心

网友D:
看本板块精华贴,阿拉丁大神发的,零成本修复买个帖子

网友:
接收机 有问题

网友E:
注意了,控制尾电机的是N沟道的mos,N沟道mos是控制尾电机负极的,所以尾电机正极是跟电池直通的,肯定有电压

网友A:
我的6g模式怎么不稳啊,还得不停地修正

楼主:
联系售后,人家不修,只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本板块精华贴,阿拉丁大神发的,零成本修复买个帖子

主板太小,焊接功夫不过关,有点困难,

楼主:
恩。有可能是烧了,但是不严重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了,控制尾电机的是N沟道的mos,N沟道mos是控制尾电机负极的,所以尾电机正极是跟电池直通的,肯定有电 ...

大神,那咋办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g模式怎么不稳啊,还得不停地修正

没调好么,按照说明书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板太小,焊接功夫不过关,有点困难,

看你的主板,好像是MOS掉了,要不焊一个新的MOS,要不飞线,如果不行那就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主板,好像是MOS掉了,要不焊一个新的MOS,要不飞线,如果不行那就无解了

大神你好!介意加你微信或者QQ么,向你请教一下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售后,人家不修,只换主板。

还是换驰远100s吧,返厂就是新机,完美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介意加你微信或者QQ么,向你请教一下你

企鹅970772608

网友:
伟力真垃圾,这么个问题还要换主板

网友:
怎么解决的,也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