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0无刷简单6S改12S测试。

楼主(2017-05-22):
天热了520级别用6S容易各种保护,不得已尝试改12S。
这款是12N10P电机,简单把三根线分一下并编个号,然后万用表测量得16,23,45是相通的。简单推理得到135为头,246为尾,最后把3头或3尾直接短路焊一起封装搞定。
改天测试下效果如何。520级别上12S稍显夸张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不会饶

网友A:
这样改完之后电压应该换根号3倍吧。。。
直接翻倍的话电机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完之后电压应该换根号3倍吧。。。
直接翻倍的话电机该烧了。。。

10S和12S差不了多少,烧了再重新绕,就是因为懒得重新绕才将就改下试试看

网友B:
这应该叫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型接法,楼主表达得不够清楚

网友C:
薛兄威武

网友:
虽说我专业有一门电机学课,可完全不会实物绕线

网友D:
kv除√3,并不是减半,一定要换电机齿

网友E:
为什么天热改12s功率不变发热量不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除√3,并不是减半,一定要换电机齿

本来这个电机齿比就偏小了,改了估计正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天热改12s功率不变发热量不变吧

大概是电流小了,发热功率电流的平方成电阻就小了,我也是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薛兄威武

偷懒了,测试下来kv不合适,电机还烫只能重新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叫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型接法,楼主表达得不够清楚

对的,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三角传统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高熔点焊锡丝,妥妥的260℃加温度。电机用千万别用低熔点的。

网友:
最简单的改12S方式,基本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概是电流小了,发热功率电流的平方成电阻就小了,我也是蒙的

(°_°)…理论上是期待实测记得发帖
1159562439QQ

网友E:
网上有12s的电机这个级别本来就有12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12s的电机这个级别本来就有12s板

只能说这电机真的很特殊,内有4个轴承不说。网上找不到12S版本6mm轴,出端长38mm以上的规格电机。

网友E:
看看小罗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小罗有没有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不客气

网友:
我觉得550级别上12s可以,再小没必要了

网友:
等上视频,等上视频

网友(2017-06-30):
引用 楼主:
只能说这电机真的很特殊,内有4个轴承不说。网上找不到12S版本6mm轴,出端长38mm以上的规格电机。

4020用12S 没多大意义
4025本来就有6mm轴,出轴38.5的12s版本550kv。

网友(2019-01-07):
引用 楼主:
10S和12S差不了多少,烧了再重新绕,就是因为懒得重新绕才将就改下试试看

呵呵,偷懒绕少了,才改星形吧。还是绕多点用三角接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