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22):
futaba的flying wing model是飞翼模式,原来是1、6通道插左右副衣,现在换了4通道的接收机,想用1、2通道代替原来的1、6通道,控上面改怎么设置呢?求futaba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接设置一个1,2通道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一个1,2通道混控就可以了

不会设置,能手把手教学吗?Hah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设置,能手把手教学吗?Haha

具体看说明书吧,远程教学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