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短接高频头失败了

楼主(2017-05-23):
短接电阻,短接LDO,加3.3v DCDC,但焊好后没信号,求高手解救

网友A:
建议你分步测试,先短接电阻,测试没问题后再试外部供电;高频头里的LDO先不要短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分步测试,先短接电阻,测试没问题后再试外部供电;高频头里的LDO先不要短接先!

師兄,找到原因了,竟然是bec問題,換ams1117就沒問題了

楼主:
奇怪的是之前那bec量了輸出電壓是3.3v,高頻頭短接那LDO電壓也是3.3v沒問題,就是對不上頻,換了ams1117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之前那bec量了輸出電壓是3.3v,高頻頭短接那LDO電壓也是3.3v沒問題,就是對不上頻,換了ams1117就正 ...

1117是线性稳压,dc-dc纹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是线性稳压,dc-dc纹波大

你好,意思是用在高頻頭供電,1117會比dcdc好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意思是用在高頻頭供電,1117會比dcdc好嗎?

1117电流小,没什么纹波,但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电流小,没什么纹波,但是够用了

是哦,有800ma足夠了,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电流小,没什么纹波,但是够用了

某寶上看到有些1117的模塊,跟單1117比較有什麼優缺點呢?

网友:
5楼正解,高频头对电流波纹要求较严格,所以还是用LDO供电好!降压电路一般波纹比较大,会影响高频头工作!之前改过亿展狼蛛X6的供电也是遇到对不上频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