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PID的意思。

楼主(2017-05-23):
最近玩了穿越机,看论坛里面大神动不动就调PID,我现在还不知道PID是啥意思。。。
哪位大神解释下。

网友A:
楼主学过大学数学里面的微积分没,如果没有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建议自行百度学习一下。不过懂那么多也没啥用,调节还是靠经验摸索。

网友B:
PID的意思是
对于手动模式,
输出到电机上的油门=当前角速度*P + 角度变化总量*I - 当前角速度的变化率*D

也就是你手掰一下飞机,掰的过程P给出了固定的反推力,I产生的反推力随着时间慢慢加大,直到两个电机满油。D是限制松手之后飞机转回去的速度,太快了飞机会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的意思是
对于手动模式,
输出到电机上的油门=当前角速度*P + 角度变化总量*I - 当前角速度的变化率*D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过大学数学里面的微积分没,如果没有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建议自行百度学习一下。不过懂那么多也没啥用 ...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的意思是
对于手动模式,
输出到电机上的油门=当前角速度*P + 角度变化总量*I - 当前角速度的变化率*D ...

看不懂

网友:
比例,积分,微分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放在一块就是pid,pid是一切自动控制的基础,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条规律,机器或者说飞控依照这条规律来控制飞机,每架飞机不可能制造的一模一样,对应的控制规则也不会完全一样,要所以要精调pid,找到适合自己飞机的一条规则

网友:
PID控制器(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由比例单元 P、积分单元 I 和微分单元 D 组成。通过Kp, Ki和Kd三个参数的设定。
PID控制器主要适用于基本线性和动态特性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

网友:
等你玩多了就懂了。 新手按默认pid飞。飞熟练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D的意思是
对于手动模式,
输出到电机上的油门=当前角速度*P + 角度变化总量*I - 当前角速度的变化率*D ...

平常說d需要保持很低的一個值,實際調參數據是越接近零越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常說d需要保持很低的一個值,實際調參數據是越接近零越好嗎?

不是,机臂重,机架大,或者电机偏弱,D要加大。

网友D:
互联网上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P之后,为啥需要ID. 以及P为什么会产生静差。

所以,这个事情楼主自己领悟吧。

奇妙的是;即使你根本不懂PID为何物,但是却可以套公式编写单片机程序实现PID。还可以直接调整PID参数。

当然,懂了更好哇。

网友(2017-07-28):
对于多轴来说,P,比例,表示飞控修正补偿的频率,决定飞机倾斜多大角度飞控开始修正,P值越高飞控在越小角度开始修正,修正次数增加。

网友:
对于多轴来说,P,比例,表示飞控修正补偿的频率,决定飞机倾斜多大角度飞控开始修正,P值越高飞控在越小角度开始修正,修正次数增加。
I,积分,表示飞控修正补偿的强度,决定飞控修正到位的快慢,I值越高飞控修正到位越快。
D,微分,表示飞控修正补偿的幅度,决定飞控修正角度的大小,D值越高飞控修正的角度越大。

网友:
越是简单的问题,解释起来就越困难。就比如1+1=2

网友:
比例 积分 微分

网友:
各种新名称  学习了···

网友(2017-12-15):
引用 网友D:
互联网上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P之后,为啥需要ID. 以及P为什么会产生静差。

所以,这个事情楼主自己领悟吧 ...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
对于飞控调参名词PID的理解:
1.P项可以理解为飞机动作状态恢复到理想状态快慢的程度,数值越大,越灵敏越快。假设“俯仰到升降通道”的P值为60时,机头向上抬起到恢复水平位置,需要4秒钟时间,那么P值为30时,这个时间就可能是8秒,就会慢或迟钝的感觉。P值为120时,这个时间就可能是2秒了,非常快和灵敏。P值越大,飞行器倾斜后恢复的速度越快,表现为越灵敏,但过大会因为太活泼产生震荡晃机。

2.D项相当于一个“阻尼器”或者“刹车”,数值越大,阻尼越大,控制越“硬”。假设飞机偏离我们修正遥控器摇杆,D值低就会有点刹不住车的感觉,修正回来的时候过头了,在中立的位置来回晃。如果D值高了,就会感觉很生硬,有点一直刹车的感觉。D 越大,调节越平缓,表现为越平稳,但 D 过大会使调节时间延长,表现为反映迟钝生硬。

3.I项相当于一个“加分器”,对P值和D值进行综合修正,有点微调或增益的感觉,使控制量更精准,但也不能调过了。如果没有 I 的作用,在多轴飞行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因为P和D的误差导致飞行参数错误的积累越来越大,飞行器越来越倾斜,最终失去平衡。

4.综上所述:P值的灵敏由D值的阻尼来牵制、来压制,谁也不能太骄傲,相互约束共同平衡。那么I 就是P和D的调解委员,来调节两者的小错误,已达到更好的平衡。所以I是建立在 P和D 的基础上的,P和D 的改变都会影响 I 的效果。于是正确的方法是先调 P 值的灵敏度,再调 D 的稳定度,最后调节 I 确定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