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3dr 数传连接问题

楼主(2017-05-23):
数传连接到电脑上,驱动正常,端口找到,数传绿灯亮,地面站进入数传设置界面,点击”加载设置“,下面显示正在连接,没有连接上,提示 “failed to enter command mode” 这个,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数传不是新的,是二手买来的。谢谢

网友:
能链接的话,先刷一次固件

网友A:
把传输速率挨个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传输速率挨个试一试吧!

谢谢,的确是速率问题,他把57600 改成了38400,再次感谢

网友B:
哪位大侠用过PIXHACK飞航测
请帮小弟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用过PIXHACK飞航测
请帮小弟个忙

方便的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用过PIXHACK飞航测
请帮小弟个忙

能玩的转的都是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是速率问题,他把57600 改成了38400,再次感谢

请问数传的驱动有吗?给我发一个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数传的驱动有吗?给我发一个就好了,谢谢!

我是下载 驱动精灵,让驱动精灵帮你找驱动,再把驱动精灵卸载。驱动精灵官网地址 http://www.drivergenius.com/

网友(2017-08-19):
引用 楼主:
我是下载 驱动精灵,让驱动精灵帮你找驱动,再把驱动精灵卸载。驱动精灵官网地址 http://www.drivergeniu ...

解决了!谢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