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号深V游艇试航照片

楼主(2017-05-23):
王子号深V游艇试航照片。
动力配置2208 KV1100外转子无刷电机,水冷,好赢40A电调自然冷却,3S电池(2S也可以跑)。带轴承的硬轴,26MM3叶全浸桨。
开始配kv1800电机,结果用力过猛,船一跳一跳的,换成KV1100,跑起来就很顺畅了,姿态也很好看。
这船唯一的缺点是太容易进水了,开一会儿就要倒一次水,从盖子那里进的。

附上我另外的两条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427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4571

网友:
你这个深木色涂装蛮好看的

网友A:
楼主的深V漂亮,船长是500MM吧?我也有一条,配置是有刷540电机,电调好盈1060, 浆也是26MM三叶浆,速度估计没楼主的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深V漂亮,船长是500MM吧?我也有一条,配置是有刷540电机,电调好盈1060, 浆也是26MM三叶浆,速度估 ...

您这涂装真是清新漂亮。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船,它后半部分设计不合理,水很容易进到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船,它后半部分设计不合理,水很容易进到里面。

确实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船,它后半部分设计不合理,水很容易进到里面。

高速行进中如果不是急转弯或急收油门,一般不容易上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行进中如果不是急转弯或急收油门,一般不容易上水的。

我玩的时候,有时浪会被船头击碎,可能这样进的水。急停我是不敢了,一下就能灌满。

网友C(2018-04-09):
请问你这船前面的船盖就这样放上去会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船前面的船盖就这样放上去会掉吗

盖上后拿防水胶布黏上。

网友:
我的大深v

网友:
深V快艇真不错,航姿和浪花漂亮!

网友D:
楼主用来木纹纸?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来木纹纸?还是?

淘宝上有的卖散件全套 木纹是木皮贴的

网友:
小公主号我也有,但倒车易进水,我改成硬轴后,好一点,还是有少量进水。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的卖散件全套 木纹是木皮贴的

我也有一艘,我是想买木纹皮,但是一直没找好,能不能麻烦你私信下我呢?万分感谢!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深V漂亮,船长是500MM吧?我也有一条,配置是有刷540电机,电调好盈1060, 浆也是26MM三叶浆,速度估 ...

请问上层的木纹色是喷漆么还是本来得颜色,这种木色是什么颜色的油漆

网友E:
请问楼主上层的木纹色是喷漆么还是本来得颜色,这种木色是什么颜色的油漆,很好看,我的是喷的清漆

楼主(2023-07-03):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上层的木纹色是喷漆么还是本来得颜色,这种木色是什么颜色的油漆,很好看,我的是喷的清漆

木头本来的颜色

网友:
好船。赞一个。

网友(2024-04-07):
真漂亮,小船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