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

楼主(2017-05-23):
废了好大的劲儿把500L的单向轴承给拆下来了,可是新的轴承放上去有点松托的感觉,用啥粘呢?朋友们可否告诉我啊?谢谢了

网友A:
关键字 高强度耐高温轴承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 高强度耐高温轴承胶

楼主:
T48是不是?谢谢

网友:
是R48缺氧膠............航模專用軸承膠.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易损件。。。。

网友:
取的时候应该烧一烧。

网友:
费那么大劲 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加热,几乎可以不费力一碰,轴承就掉下来了。安装稍微小心点,别太热,否则轴承里面的塑料保持架会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