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m+ 如何在osd上显示rssi的问题

楼主(2017-05-23):
Xm+说是16通道输出rssi,但是飞控限制到了14通道,不能设置,也试了另一种方法从遥控输出好像没反应,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设置

网友:
飞控没有14通道限制啊~ 我两个穿越都是16通道rssi输出  xm+  osd正常显示rssi

网友A:
很多人都误会了,14是aux通道,四个摇杆通道不是aux,也就是aux12显示的是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误会了,14是aux通道,四个摇杆通道不是aux,也就是aux12显示的是rssi

但是aux12也没反应,好奇怪,难道是固件得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aux12也没反应,好奇怪,难道是固件得问题

对的,XM+固件问题,昨天刚也遇到,升级就好了。。

网友:
F3的固件要BF3.16和3.17才行,3.15都不行,亲测,顺便问一下RSSI怎么校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期待有神人解决!!!!!!!!!!

网友:
刷最新的xm+固件,立马见效

网友:
AUX是辅助通道,1~4通道不算在内,所以一共应是支持18个通道,对应SBUS总线的16个标准比例通道和两个开关通道

网友B:
xm+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xm+效果如何

用在穿越机上效果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穿越机上效果可以

RSSI,是一个什么功能?
可以在地面眼镜里看接收机的信号强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SI,是一个什么功能?
可以在地面眼镜里看接收机的信号强弱么?

对的,直接可以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直接可以显示信号强度

这个功能很重要,对于我这个失控的同学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