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款2.4G天线横向比拼【介绍一种业余条件下测试2.4、5.8天线的方法】

楼主(2017-05-24):
为了不误导大家,先说两点原则:
1、这个帖子不是鼓励大家在遥控器上使用高增益天线。由于高增益天线的方向性也强,通常是不用在遥控器上的,我当初用高增益天线是有使用背景的。
2、这个测试方法,是业余条件下简单比较天线的方法,能够横向测试相同规格天线在相同频点下的表现,也可以测试一支天线在不同频点下的表现。测试结果只能相互比较,不能测试天线的增益值。
=========================================================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的华坑D10遥控器是很早以前买的,是不能更换天线的版本。
买回来之后被我改成可更换天线的了。换成D-link的高增益天线使用效果一直很好,遥控距离有所增加。感兴趣的兄弟可以搜索我以前的帖子。
直到上星期,被二货老婆摔了一下,天线摔坏了。于是网购2.4G天线更换。
于是我的强迫症犯了,对新天线不放心,于是买了好多种,回来一一测试,选效果最好的。
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只能土法上马。此方法也可以用来测试现在图传上用的5.8G天线。
我的测试方法是这样的:
将待测天线安装到无线路由器上,将路由器设置在1信道(2412MHz)。在远处用手机APP测试这个路由器的信号强度,持续测试1分钟,取最强数值。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测试信号强度。
如果希望测试5.8G天线,你需要一个双频路由器,设置好5.8G的相应信道即可。

先请出要登场的主角们:

首先我需要一个可以更换天线的路由器。没有现成的,用一个老路由器改装。
首先拆掉原来的天线:

焊上SMA接头:

外壳上打孔,合上盖子,完成。

接下来就是到户外,将待测天线装到路由器上,在远处测试WiFi信号强度了。
你可能会问,路由器在户外没有电源啊。没关系,用3s航模电池供电即可,电流只有几十毫安。非常省电。

为方便携带,用的手机APP测试。APP名字叫“WiFi分析仪”,有安卓版,不知有没有苹果的版本。
测试的数据是这样的。(我的WiFi名字叫nini)

信号强度数据大概3-4秒刷新一次,我都是等将近1分钟左右,取稳定状态下的最高数值。

以下是测试结果:

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天线是很久以前蹭网时用的天线,D-link的,天线上注明了频率和增益值,当时买的价格不便宜,看来钱不是白花的。
现在某宝上好像搜不到了,搜到一个类似的5dbi的天线,要价70。有点宰人了。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排名第三的,居然是D-link的2dbi天线。是最普通的那种“铜管天线”。
让人比较郁闷的是TP-link 6dbi(9号、10号),还有无牌6dbi(8号)。其内部结构和尺寸,和D-link 4dbi(11号)是基本一样的。可见是明显虚标了。

最后总结一下。
1、D-link的天线还是不错的。
2、市场上的天线普遍存在虚标现象。
3、做的不好的高增益天线,还不如做得好的低增益天线。

然后延伸一下。联想到有很多朋友DIY图传天线的。想说,这种高频天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没有专业设备的条件下,效果全靠运气。

最最后,呵呵,关于这个测试,只测试了一个频点,不排除有的天线在其他频点的表现会更好。

关于这个测试方法,欢迎大侠们讨论交流。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拍砖。

总想不明白,很多朋友发帖子都喜欢加一句“不喜勿喷”。为啥啊。论坛发帖子不就是让大家讨论的吗?

网友A:
楼主能把频道多换一下再测试看什么效果吗?2.4G\5.8G其实里面分了很多不同的频率的,不同频率天线的谐振点有所不同的,也就说增益xx/db.要是有条件可以先测试你发射的频率,然后找接近这个频率的谐振最好的天线可能相对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频道多换一下再测试看什么效果吗?2.4G\5.8G其实里面分了很多不同的频率的,不同频率天线 ...

感谢凌晨回复!
您说得对!
因为不知道华科尔遥控器的发射频谱,所以就选了最接近2.4G的信道,信道1,中心频率2412MHz

另外要是用来测5.8G天线,确实可以多测试几个信道,以后就选择最好的频率使用图传。

只是这个方法,在路由器上切换信道有点麻烦,需要登录路由器管理端口,还需要重启路由才能生效。

网友B:
凡是增益强的方向性也强,方向性强意味着飞机飞远时遥控器天线稍微动一下就有可能信号强度急剧下降导致失控。设计和选用无源天线是一个折中和取舍过程,成熟遥控器通常选用2-3dB的那种全向天线

网友C:
简单的对比一下还是可以的。具体增益是多少,没有专业设备真的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对比一下还是可以的。具体增益是多少,没有专业设备真的没法判断……

是的,只能横向排个序而已

网友:
5楼说得很对,我以前做过蹭网卡天线,叠双菱八木都做得和卖的效果一样。最后还是买了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增益强的方向性也强,方向性强意味着飞机飞远时遥控器天线稍微动一下就有可能信号强度急剧下降导致失控 ...

感谢支持!
是的,之前用高增益天线是为了不用433实现小范围的超视距fpv。人面向飞机方向,天线尖向斜下方指地,波瓣方向正好指向斜上方,飞控设置失控保护,效果还是可以的。
飞普通航模就用低增益天线。

另外这个测试可以比较相同规格天线在某个频率上的不同表现,不同表现有可能来自谐振频率的不同,或者驻波比的不同。

网友D:
每一个天线都有一个最合适的频率

网友:
在不同的频率下驻波不一样,很多天线标称驻波≤1.5,实际远达不到。这样也不失是个简单横向对比的方法,支持折腾。

网友:
这么多的天线,先赞在看

网友E:
你的事安卓?

网友F:
我知道日本钻石的天线做的就不错,不过不知道有没有2.4G频段的。

网友:
不懂天线的奥秘,不过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事安卓?

安卓

楼主:
还真有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日本钻石的天线做的就不错,不过不知道有没有2.4G频段的。

貌似没有,至少市面上没见过。
我车上装的苗子就是钻石的,770H,不错
======
我错了,看了一下钻石官网,还真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至少市面上没见过。
我车上装的苗子就是钻石的,770H,不错
======

我的是仿钻770双段苗。车机是八重洲8800R。不过馈线用的是特氟龙。在山顶上开5W功率通联80千米,效果还可以,凑合用了。
主要是用了进口好天线怕丢。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其它回帖,原来是HAM呀!

BH3TXW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其它回帖,原来是HAM呀!

BH3TXW敬上~

BH1XBQ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仿钻770双段苗。车机是八重洲8800R。不过馈线用的是特氟龙。在山顶上开5W功率通联80千 ...

icom 2730, 平时就最低功率发射,天天市区里转悠,也喊不远,也听不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icom 2730, 平时就最低功率发射,天天市区里转悠,也喊不远,也听不远

Icom是好机器,建伍也是好机器。现在有点儿略后悔搞了八重洲,早知道当初应该搞2720(2730的上代产品)。感觉八重洲那机器确实不如Icom和建伍。09年买来一直当基地台用,15年装车上跑,现在手咪水晶头线已开裂、开叉,功率最大出不了20W了。还好最近不打算搞短波了,要不然绝对只会选择建伍或Icom。神马FT991之流我觉得同价位真不如搞IC7200或7000。如果只玩儿QRP那就IC703、706。FT817如果不是特殊用途(比如尽量不对车进行改装以免破坏保险协定)也还是不搞的好,主要是它功耗小,搞个点烟器插头就能挂车上用。

不知道八重洲的手台做的如何~

网友:
不但是一群飞鸡发烧友  还是一群火腿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