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如何美化?

楼主(2017-05-24):
网上看到这些花花绿绿的纸飞机,很好看,不知道是覆膜还是喷涂?

如果覆膜,魔术板不是对于胶带之类的附着不好吗?另外,覆写真膜增重多少啊?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色的话 自喷漆即可 可附着 不易掉
如有图案 可用丙烯颜料

网友:
一张膜重十几克到几十克

网友A:
这种是自带的颜色,有这种迷彩板子卖,我买过,貌似是压印的,完全不会掉色

网友B:
好漂亮的迷彩

网友C:
我自己瞎画的

网友:
丙烯颜料

网友D:
贴膜粘附性不好,喷漆要做防腐蚀,丙烯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自带的颜色,有这种迷彩板子卖,我买过,貌似是压印的,完全不会掉色

某宝上只有切好的空机卖,没有整块的迷彩魔术板卖啊。

楼主:
机做的不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膜粘附性不好,喷漆要做防腐蚀,丙烯方便点

相对于贴膜,丙烯是否要重啊?

网友:
丙烯几乎没啥重量吧,加点水稀释,薄薄一层,不过画上去的不太均匀,一看就是画的,有点油画的感觉,干了防水

网友:
覆膜和喷漆效果都一般···还是丙烯比较好·

网友:
丙烯颜料画功要求高,一般人画出来都不怎么好看。

网友E:
楼主,麻烦问一下,你这个好小子的重心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麻烦问一下,你这个好小子的重心在哪?

做完了还没时间飞,重心大概在副翼下面那个槽那,卖家有制作视频,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漂亮的迷彩

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瞎画的

网友:
自己画也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