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哥小视频-龙力前横杆挂点水手结介绍

楼主(2017-05-24):
论坛里有小伙伴说龙力的前甲板跟前横杆的挂线不容易调节长度,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的确用bowline 来绑挂钩确实够结实。不过就是调整长度不容易,这个时候可以其他的水手结来实现很方便调整长度的功能哦。

主要用的水手结呢,包括

8字结,一般是绳尾用来锁止用的。
丁香结,用来绑前横杆的。
鱼钩结,用来绑前横杆的,适合有固定孔位的情况。
活锁结,trucker hitch knots  用来绑前甲板钩还有可以调整长度的结。

视频里面前横杆说成前桅杆了。大家要注意哦。。。

更新一下,用龙力实际示范一下,视频中的橡胶圈位置有问题呢。不过打结的步骤是对的。供大家参考。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网友:
露点啦,我还以为会西装领带的

网友A:
有点眼花缭乱,楼主看来学习过,谢谢分享,讲了很仔细

但就前帆驶风杆下支点的结我还是保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眼花缭乱,楼主看来学习过,谢谢分享,讲了很仔细

但就前帆驶风杆下支点的结我还是保留意见 ...

哪个点?活锁还是鱼钩?鱼钩那个是习惯而已,用单套也可以,而且更好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点?活锁还是鱼钩?鱼钩那个是习惯而已,用单套也可以,而且更好拆……

第二个视频线太细了,有部分操作帆挡住了看不清,换鞋带拍多次?第一次看到鸭哥真lu身di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视频线太细了,有部分操作帆挡住了看不清,换鞋带拍多次?第一次看到鸭哥真lu身dian。

你知道个意思就好了……

网友C:
今天才有空看完视频……感觉鱼钩节好方便……我的8812上,一个头的都是单套节,两个头的都是平结。为了调整单套节,搞得眼花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才有空看完视频……感觉鱼钩节好方便……我的8812上,一个头的都是单套节,两个头的都是平结。为了调整 ...

水手结是挺好用的……鸭哥不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