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改无刷飞行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24):
FBL100改了无刷动力是强了很多,可是问题来了,猛推油甩尾还是有,但可以接受。现在主要问题是,油门大了飞机像海浪中的小船----前后摇晃,不知是和原因,哪位大侠知道请告知,谢谢!!飞机齿轮很顺滑不是咬合问题,因我改用FBL100S起落架电池头冲后装,中心稍靠后(桨叶垂直机身手指拖住两桨螺丝测试)。

网友A:
换大锁尾电机呗,802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锁尾电机呗,8025吧

尾电机720,锁尾一般,现在主要是像小船一样前后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720,锁尾一般,现在主要是像小船一样前后晃。

检查一下舵机虚位。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主马达电流大了电池电压下降,舵机马达无力或延时。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fbl100就是hcp100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主马达电流大了电池电压下降,舵机马达无力或延时。

明天并个电池试试。试了上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fbl100就是hcp100
吗?

一样一样的,就想HCP80和FBL80没区别。

网友D:
锁尾不好换用720电机,最好直焊。飞行晃可能是旋翼头上面的毛病,桨夹松或者是O圈太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锁尾不好换用720电机,最好直焊。飞行晃可能是旋翼头上面的毛病,桨夹松或者是O圈太软。。。

有道理。
不过我的换装无刷主马达没发现锁尾问题,就是在电池电量快耗尽时会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不过我的换装无刷主马达没发现锁尾问题,就是在电池电量快耗尽时会出现。

我是720电机加直焊,任何时候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尾不好换用720电机,最好直焊。飞行晃可能是旋翼头上面的毛病,桨夹松或者是O圈太软。。。

以完美解决,换了旋翼头全套,桨也换为100主桨(以前用的是V977桨扩孔)。刚试了下很稳,准备回家再换成V99主桨试下,一步步看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720电机加直焊,任何时候都没问题。

我是直接换管的,例如原先用A2SHB的,我直接更换成A6SHB。这样少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换管的,例如原先用A2SHB的,我直接更换成A6SHB。这样少麻烦。

没错。能搞到这一步的就无所不能啦。

网友E:
感度问题,换了无刷之后重心和重量都变了。
换了桨之后又抵消回去了

我的hcp80无刷,用v1的桨感度太高,用v2的感度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问题,换了无刷之后重心和重量都变了。
换了桨之后又抵消回去了

D7E刷M固件感度怎么调整,调哪项?记得一个70%一个50%

网友:
对了,我是d7e刷deviation 5 设置hcp100 金鱼尾巴厉害得很换了个尾电机,情况有些好转。我想了想这个金鱼尾巴来回晃得厉害1跟尾马达有关,2如果要调感度的话在控上的那个通道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