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植保机问题

楼主(2017-05-24):
请教,大疆植保机不插1水泵、2超声波、3脚架天线、可以飞吗?

网友:
1还是1S,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不插前两个设备,脚架上好像是指南针模块

网友A:
1和2可以不用。3指南针必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2可以不用。3指南针必须要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