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螺旋桨和电机简易平衡分享给新入门的朋友

楼主(2017-05-24):
练习3D飞行, 难免会炸鸡,几次飞机日地球之后,电机歪了,振动,发热,动力不足又耗电,2206等3P小电机一般电机轴不易变形,大多情况是电机壳被撞歪了,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简易的平衡方法。如图所示,我指的那条电机上的缝隙,将它对着光线看,转动电机,距离应该保持一致,如果转到某位置,缝隙大,用尖嘴钳子把对应的辐条掰一下,矫正到缝隙一致,这是个细活,有条件的可以拿微分测量仪来量。其实这类似自行车平圈。
其次是螺旋桨平衡处理,我也是借鉴老外的视频,动平衡良好的桨,可以省电,动力充沛。如图所示,用一根铁丝穿桨,转动找失衡位置,轻的一头粘胶带配重,直到摆动到任意位置,桨不动即可。有条件的可以买个桨平衡器更好用。
这些简单的方法,没法申请精华,但是比较实用,希望能帮到大家。祝各位爽飞。

网友A:
在我们老家,修自行车的师傅就是这样调轮子的笼弯的,楼主真棒

网友B:
40块的电机随便换

网友C:
分享得好,不过很少在意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块的电机随便换

呵呵,钱可以解决一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老家,修自行车的师傅就是这样调轮子的笼弯的,楼主真棒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得好,不过很少在意这些

你都不炸鸡了当然不用关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都不炸鸡了当然不用关注了

天天炸的,横滚还不溜,蛇滚还不会,我也不想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天炸的,横滚还不溜,蛇滚还不会,我也不想炸

你录视频发给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天炸的,横滚还不溜,蛇滚还不会,我也不想炸

给你秀秀我专属飞场,我家停车场上的草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你秀秀我专属飞场,我家停车场上的草坪。

哪有这么巧拍到炸鸡。爽死你拉,我去飞场要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这么巧拍到炸鸡。爽死你拉,我去飞场要半个小时。

有高压线,爽个屁呀。我是说你拍你的小蓝飞行视频,谁让你拍炸鸡拉

网友D:
虽然我飞板机都不在意这些,但还是给我上了一堂课,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飞板机都不在意这些,但还是给我上了一堂课,学习了

你谦虚了,我这是分享给新朋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谦虚了,我这是分享给新朋友的

对于3D飞行,我顶多算是入了门,还是新手,有好的经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大头兄好~

网友F(2017-12-13):
      我简单指出一下楼主的错误,楼主所说的红色电机缝隙,这个只能叫做转子和定子的间隙,虽然这个间隙需要一致,但这并不是电机的静平衡,更不是动平衡。   楼主说的用铁丝找桨平衡也是静平衡,而不是动平衡。静平衡如果没有将平衡仪的话,我是用个电机拆下来的电机轴和小轴承,或者用刀片也可以。都比铁丝效果好一点。
      简单一句话,讲明白动静平衡的区别,就是:以电机轴圆心为中心,螺旋桨两边在静态下的重量一致。静态下平衡动态下不一定平衡,因为静平衡的桨半边的重心并不一定对称,而引起震动。
     大家做桨动平衡有用激光也有用手机软件检测的,作用都一样,就是检测震动的大小。然后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左边贴胶布,不行就右边帖这样。  其实也可以不借助设备,单凭眼观耳听,和手触摸感觉震动的大小,也可以粗略地做动平衡。

网友G:
对于板机用的桨,平衡意义不大,一般来说大概平就行了。首先买要选好点的厂家,扫桨后稍微修整一下,不行就换了。当然碳桨除外。

楼主(2018-04-17):
引用 网友G:
对于板机用的桨,平衡意义不大,一般来说大概平就行了。首先买要选好点的厂家,扫桨后稍微修整一下,不行就 ...

前辈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简单指出一下楼主的错误,楼主所说的红色电机缝隙,这个只能叫做转子和定子的间隙,虽然这个间隙需 ...

你纠正的非常对,我确实混淆视听了,这个确实不是动平衡。多谢!

网友H:
怎么掰?钳子塞不进去。如果撬薄的一边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掰?钳子塞不进去。如果撬薄的一边也行吧?

钳子夹着电机轴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