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KDS4725电机进角是多少度?

楼主(2017-05-24):
请教大家KDS4725电机进角是多少度?

网友:
从来不明白这个进角

网友:
一般电调都不匹配这个电机吧,小心啊

网友A:
进角看你电机和绕法决定的,否则自己试吧,哪个温度低就用哪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看你电机和绕法决定的,否则自己试吧,哪个温度低就用哪个吧

哦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