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飞120,锁尾不了,好彩哥机智,没损失

楼主(2017-05-24):
然后我发觉了一个问题,左的是8520,右边的是8523,而且还带了一个铝帽子,whti!一脸蒙b,而且转子也没比原来的长多少,原来那电机也只是加了那么一丁点扭矩,不过加了那么一点点,也比原来的好,这是事实。
楼主本来应该改尾电机,不过,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再修改了,而且还要过两个月有了钱才能去改……

网友A:
哥你是南方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你是南方人吧..

对啊

网友B:
whti.......应该是....wha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ti.......应该是....what....吧....

打错了

网友C:
8523,只有以前无意买过的那一批6V的,输出轴1.2mm,质量贼好,扭力超大,连续不停飞也不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23,只有以前无意买过的那一批6V的,输出轴1.2mm,质量贼好,扭力超大,连续不停飞也不会过热

我没有见着

网友C:
后悔只买了3个  现在全淘宝绝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悔只买了3个  现在全淘宝绝迹了

有个办法,找到生产商,一样可以生产,但是,只能看那生产商愿不愿意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悔只买了3个  现在全淘宝绝迹了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为什么我的飞机飞着飞着,它会自己锁尾不了,一下子就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为什么我的飞机飞着飞着,它会自己锁尾不了,一下子就降了?

电池不行了吧,或尾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不行了吧,或尾电机不行了。

原因找到了,主板太热,自动断电功能,靠

楼主:
尾电机老是不启动的原因,我重新把那些东西拆下来,找到了一个并联电容,偏要把那个卸掉才可以动。

楼主:
主板尾电机座下面焊接的地方,后面有个电容,把它断开了才能动,看来是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