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转速设定

楼主(2017-05-24):
我的蝎子160a电调,按照说明设定,说明说第一次电流记忆,油门曲线设定为百分之五十一条直线,油门中立点螺距为零度,我照做了,那问题来了,我用的是定速模式,我用魔镜测了一下大桨转速,三千多,我只是悬停啊,用不了这么高,我怎么才可以把这个转速降下来,还有就是第一次电流记忆后还用每次看那个灯不了,哪位大大不怕麻烦告知一下小弟吧

网友A:
你魔镜方式没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魔镜方式没用对

求教,我是地面百分之五十一条直线,零螺距看的,要悬停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我是地面百分之五十一条直线,零螺距看的,要悬停看嘛

必须悬停看啊,地上看不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我是地面百分之五十一条直线,零螺距看的,要悬停看嘛

用定速储存模式,电池充饱,先电调油门行程要校准,然后50%一条直线、螺距0,标定,拔电重启、试飞悬停看转速

网友:
魔镜出问题了?满油门700级也不可能有这个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悬停看啊,地上看不准的

哦哦,好的

网友B:
这个设定方法路好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定方法路好盈一样

和好盈一样吗,那个信号灯经过第一次电流记忆候还用每次起飞都看嘛,还有电机很烫,电调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速储存模式,电池充饱,先电调油门行程要校准,然后50%一条直线、螺距0,标定,拔电重启、试飞悬停看 ...

好的,我试试,经过第一次电流记忆候,每次起飞还用在看那个信号灯不了,电调定速的p和i都是出厂设定5,基本不用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好盈一样吗,那个信号灯经过第一次电流记忆候还用每次起飞都看嘛,还有电机很烫,电调不烫

好盈没有灯   定速也是50油门    0螺距缓起动完成就标定好了,然后跟据转速设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经过第一次电流记忆候,每次起飞还用在看那个信号灯不了,电调定速的p和i都是出厂设定5, ...

不用看,P和I值也暂时不用改,飞默认参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P和I值也暂时不用改,飞默认参数就好

好的谢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了,嘿嘿,,,

不客气

网友C:
我只会好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好盈的

呵呵,是不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