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50的续航,你们的续航呢?

楼主(2017-05-24):
求各位大神帮解析解析,图传加三轴云台nazalite 飞控,小蚁相机全部1.4kg,飞控电压保护被我关闭了,下降之后总电压10v,飞到飞不起来14分钟。各位大神这样的续航时间可以嘛。你们的重量多少续航能力如何呢?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A:
3S 54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5400mah?

自组的18650,5000毫安lg电池

网友A:
看图片你的电池是18650 3S2P 估计容量是5000左右,2212单电机+10寸桨,350g/轴的话,单个电流超不多是3.5A左右,加上飞控、云台和图传的额外供电,悬停电流应该15A左右,18650原本在大电流下电压下降就大,能放出75%左右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个14分钟应该是差不多了

网友B:
电机换个好点的,估计还能再提高一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你的电池是18650 3S2P 估计容量是5000左右,2212单电机+10寸桨,350g/轴的话,单个电流超不多是3.5A ...

谢谢大神。

网友:
把我的配置给你参考一下吧:25元2212、9545桨、15A迷你电调、山寨精灵2外壳、大飞鲨X6、600mw图传+蘑菇头、飞宇2D、小蚁1代和自组4S 4900mah高压电池,带电池总重1215g,电池重335g,飞到3.75V下地回到3.83左右,飞行18分钟,放出3200mah电量,电池是第一飞,还没有完全激活,估计激活后飞行时间大概2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个好点的,估计还能再提高一两分钟

  现在市场上做电机的很多        一般就是 Sunnysky    ,  老虎电机  ,  T-motor   知名度比较高

网友:
自组还是飞行时间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