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求助

楼主(2017-05-25):
DX8一侧摇杆骨架坏不回中,因油门不要回中故将两侧摇杆总成调换。现在问题是调换后油门反向了,调油门舵机反向

楼主:
设置舵机正反向旧出现图中提示

网友:
在插头处调一下线序不就得了。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了!

网友:
换左右手油门, 只要设定就可以更改, 拆空是为了换自动回中的弹簧而已,  (比如现在左手油门, 要换到右手油门, 只需要把原来右手摇杆上的回中部件拆下,装到左手摇杆上, 然后通过遥控设置,更改油门位置)

楼主:
我的是升降摇杆骨架坏了致不能回中,因油门不用回中故将两边摇杆总成调换。换后油门反向了,调电位器线就改好了。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好办法  就是 将电位器的两端焊线对调  可是 微调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