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yhawk的摄像头如何调参?

楼主(2017-05-25):
如题,对摄像头的参数感到失望,cmos远不如ccd,室内还行,地下车库遇灯,一片白茫茫,动态也不好。主板上的三根针(焊接收机的)是败笔,拔不掉,最后是拗断的。摄像头不能调角度也是败笔。

网友:
我是直接剪短的针,然后焊的线,那个针是为了插xm+接收保留的估计是

网友A:
直接换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摄像头

换摄像头还有什么意义?不如自己组装了

网友:
再集成OSD就好了

网友B:
怎么说呢。。一个600元的整机非要跟一个200边上的摄像头比画质。。何苦为难自己。。。
至于镜头,2.1的范围,BABY的动力随你怎么飞不会出线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三根针我用XM接收机觉得非常合适,怎么办。。。很多事都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需要。。。楼主的几个问题未免太钻牛角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一个600元的整机非要跟一个200边上的摄像头比画质。。何苦为难自己。。。
至于镜头,2.1的范 ...

我也不是说摄像头烂,是原厂参数没调好,求的是怎么调参。三根插针既然最后还是要焊接的,不如不要这个插针。买小无刷的大多数是老鸟,菜鸟买无人机去了。我相信银燕也会看到,也会改进的,所谓忠言逆耳。厂家快出来解释怎么摄像头调参吧,原厂逆光、动态估计是没开启。再呼吁下,二代加os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说摄像头烂,是原厂参数没调好,求的是怎么调参。三根插针既然最后还是要焊接的,不如不要这个插 ...

摄像头参数固定的。不能调整哦。。。插针绝对能焊接下来。只是覆铜板是贯通的,没有一定手法不好拿掉罢了。。。三根针背面堆锡,轻松拿下来。。。技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说摄像头烂,是原厂参数没调好,求的是怎么调参。三根插针既然最后还是要焊接的,不如不要这个插 ...

小摄像头逆光真心不错了。。。隔 壁论坛我有个逆光测试。。。正对太阳,虽然不及雨燕,但是能看到周围。。可以飞行。而且是5点左右的夕阳,那种直射的阳光雨燕都吃亏。。我觉得逆光在这种一体摄像头里面不错了。就是镜头变形有点厉害才是最难受的。。。不过我也习惯了。哈哈

网友:
这么小摄像头,跟雨燕肯定不能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