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组四轴,降落侧翻,现在四个电机都不转了!

楼主(2017-05-25):
自组的四轴,玩了一年多了!naza m lite的控,今天降落时没控制好,侧翻,打坏一只桨!换桨再飞时,发现用遥控器解锁,四个电机都不转,没反应!仔细检查了接线,没损坏和断的。遥控器与接收机通讯也正常,遥控器控制云台也正常,就是电机不转!

是不是某只电机坏了或烧了?如果一只电机故障是否其他电机都会不转?如何快速排查故障点?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一只电机坏了,其他可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电机坏了,其他可以转

那怎么快速排查可能的故障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快速排查可能的故障点呢?

通电听,电机会不会叫,不会叫估计烧了,不然用万用表一个个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听,电机会不会叫,不会叫估计烧了,不然用万用表一个个查

上电后电机是滴的一声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后电机是滴的一声叫的!

电机那就没啥大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听,电机会不会叫,不会叫估计烧了,不然用万用表一个个查

电机是不会叫的,会叫的是电调

楼主:
上电后,是有滴的一声的!

网友B:
会不会飞控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不会叫的,会叫的是电调

你逗我?电调会叫?你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飞控有问题了

有可能!晚上回去用调参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晚上回去用调参软件试试!

连接调参软件,发现这个提示,看来是飞控出问题了,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侧翻一下,也不算摔得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逗我?电调会叫?你去查查

电调不会滴滴滴的叫,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对,你见过无刷电机里还有小喇叭的吗,我是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逗我?电调会叫?你去查查

电调不会滴滴滴滴的叫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对,我是没见过电机里有喇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会滴滴滴滴的叫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对,我是没见过电机里有喇叭的

好吧,你下次把电机电调放到耳边听听是哪里的声音

网友:
连嘀嘀嘀声哪儿发出来的都不知道,整天都灌水灌出来的军官。

楼主:
大家先不用管滴滴从哪发出吧,先帮我解决问题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会滴滴滴滴的叫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对,我是没见过电机里有喇叭的

是你错了,油门行程校正,的确是电机叫。你可能没注意,你把电机和电调拿远点仔细听。就会发现电机在叫

网友:
其实电机就是喇叭,你仔细考虑下,原理一样的,只不过电调给电机的电流不一样,应该是3相电流同样就会响了

网友:
以磁铁和电机框架为振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