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组四轴,降落侧翻,现在四个电机都不转了!

楼主(2017-05-25):
自组的四轴,玩了一年多了!naza m lite的控,今天降落时没控制好,侧翻,打坏一只桨!换桨再飞时,发现用遥控器解锁,四个电机都不转,没反应!仔细检查了接线,没损坏和断的。遥控器与接收机通讯也正常,遥控器控制云台也正常,就是电机不转!

是不是某只电机坏了或烧了?如果一只电机故障是否其他电机都会不转?如何快速排查故障点?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把四个电调的控制线都拔下来,一个一个接在接收机的油门上,都试试就知道电调是不是坏了

网友:
唉,我的也是唉,放了一年多,再拿出来没反应了,控和接收,电池和电机都是好的,估计是飞控的问题了,现在懒得搞,看看高手炸回答

网友:
重新校准下罗盘,再用遥控器解锁就好了

网友(2017-07-21):
接上电脑看哦 这样没有机械故障 应该是飞控问题 还有就是有可能遥控和飞控通讯线接触不良 你看看他的led怎么亮 在做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