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中将把装反的螺旋桨正过来了,可还是起滑不了

楼主(2017-05-25):
哈哈哈之前发了个帖北极星在水面起滑困难,被大家发现桨反了,我这中将混出来的,不学无术哈哈,飞机也是瞎装,装完草地上扔了能起飞也没在意了。。。现在把桨装正了结果还是起滑困难,飞机在水中阻力巨大,不能提速,拉升降舵对速度没影响,再来求助下

网友:
你是神圣的模友

网友:
电机的转向是否也不对?

网友:
你看能不能拍个视频让大神帮你看看,这样描述也难说清楚

网友A:
哈哈,建议没精华帖不能升中将,我也是水的

网友B:
桨装反了直接把电调输出线交换位置了事,不必再换浆了,飞不起来说明拉力不够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建议没精华帖不能升中将,我也是水的

大哥指点过我。别谦虚

网友:
给我们看看你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建议没精华帖不能升中将,我也是水的

看看我注册了才多久现在都大校了

楼主:
我是楼主,一个人飞没法拍视频,飞机动力足够,草地滑行5米起飞,空中45%油可巡航,起滑困难表现为机翼两端水鞋阻力大,向前注意是向机头方向激起很高的水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装反了直接把电调输出线交换位置了事,不必再换浆了,飞不起来说明拉力不够3

前后 装反了  换线头还是 不行的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了 太靠前的不好离水

网友:
虽然我也是灌水将军,好歹也有5篇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指点过我。别谦虚

哈哈,天下模友一家人

网友:
我试过 郎宇2216   2400kv  6寸   4s2200    3s2200  7寸桨都不行

楼主:
姿态不错,飞着稳定

楼主:
再不行我也上4s,动力大门板都飞

网友:
很好解决的事情,把你这飞机从机头到重心的位置 切一块和底面形状一样但是要大上一圈的KT板或者魔术板,粘在底面上,就跟北方人穿的那种套在脚上的雪地鞋似得,增加底部前半段的面积,迎水的时候就更容易翘头,起飞就容易了

网友:
我觉得你重心有问题,我原来做过一架这款飞机,还是xxd2212,3s 20c的动力就很好起来,我那个推重比绝对不到1,你往后调一下重心试试看,还有一点注意一下,你的飞机密封做好了没有,如果没做好,滑行的时候机体进水那也不利于起飞

网友:
水鞋的水阶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
检查重心,水机的重心应该在水阶前1厘米左右,这个很重要。如果重心在水阶后,高速滑跑时阻力大达不到起飞速度。

网友:
水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装反了直接把电调输出线交换位置了事,不必再换浆了,飞不起来说明拉力不够3

你这个大胡子中将也是够水的

网友:
北极星这款机子不省心,起飞困难,空中还不错

网友(2017-08-03):
那要混多久

网友:
你这个中将会误导新兵的。我前几天北极星没到货,看了你的帖子,以为这机买坑了。结果在天上算是好飞的。起步是阻力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北极星飞起来没有?其实20楼的下士说得很对,这个飞机是水阶设计问题,加一个鞋掌就解决了,保证好飞,许多人都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