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油箱怎样才能放到重心呢?

楼主(2017-05-25):
如题,
甲醇的发动机,一般油箱都是放在发动机后面邻近的地方。
我想换个大的油箱,但如果放在发动机后面邻近,油量的改变会严重的影响重心。
如果油箱放在重心,则仰俯的动作会使供油不稳定,可能熄火。
有见过船用的平衡油杯(浮子盅),但也觉得无法完善的解决。
怎样才能实现油箱放到重心的位置,而且可以稳定供油呢?大神们?

网友:
做特技飞行只不过几分钟,不存在油箱不够大的问题。
只做巡航飞行姿态很稳定,油箱可放心地放在重心处。

网友:
楼主多虑了油箱放在重心的好处只有更好而不会更差,至于特技飞行,有重锤,在重心位置,重锤甩得会更到位(因为重锤跟油的密度是不同的,在重心位置,由于加速度跟转动惯量相同(转动惯量跟回转半径密切相关),两者运动会同步,油管硬度跟弹性的影响是对等的),高级点还有胶囊油箱还没气泡

网友A:
油箱根本就没必要放在重心处,油量改变再大也不会严重影响重心,反而油箱离发动机远了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比油料改变带来的影响要大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箱根本就没必要放在重心处,油量改变再大也不会严重影响重心,反而油箱离发动机远了而带来的不良影响比油 ...

如果油管长了会对发动机吸油有影响,原因就是油路密封问题或者是油管太软抽瘪了,还有油管经过排气管等高温区域导致部分燃油提前汽化,甚至就是化油器调整不好工作不稳定而已

网友:
甲醇机  邮箱越靠近发动机越好